请能人帮个忙告诉下这板子的VGA接口怎么转接

楼主(2011-11-23):
有这么一块板子但VGA输出是用线转接成VGA口的(就是那个10针的插口),有些低显卡的VGA接口也是用转接线转接的,不知道那种线能给这个板用吗?现在还没找到显卡的那种转接线,先问问明白人.谢谢

网友:
VGA接口-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RGB D_SUB(1张)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VGA
还有一种非常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 端壳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和你答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谢谢朋友,这个我也百度看了下但板子上的针不知道那个是那个啊

网友A:
转接啊。。注意脚位   123  12 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啊。。注意脚位   123  12 13

朋友,能说详细点吗.不是专业人事我实在不明白

网友B:
樓主拍的這二個接口, 應該是Com port,
D-Sub的是15腳, 如果是轉成10腳, 應該是非標準排列!!

如果可以找得到使用手冊, 應該還有機會可以知道排腳!!
樓主可以在板上找到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拍的這二個接口, 應該是Com port,
D-Sub的是15腳, 如果是轉成10腳, 應該是非標準排列!!

那两个有一个是转接插针,是10针的.这板是致铭做的但官方找不到说明书.谢谢

网友:
买个算了,淘宝 一下

网友:
只能加一块PCI显卡了,没有显示芯片在主板里,是北桥集成的吗?

网友:
光说没法说的明白的。你还是哟啊有东西可以测试

网友:
弄个pci的显卡 不就可以了吗 这板子有pci插槽啊 楼主进系统也不过是改改配置 或者运行软路由 不需要显卡的性能

网友:
淘宝也没有这种线,楼主自己测一下插针定义嘛,直接用机箱面板前置USB插头改一根线就行了啊!三基色对地80欧左右,行场5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