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000

楼主(2011-11-23):
南桥GBM 北桥945PM 显卡ATIX1600  CPU T2250
这款机器有时候能开机,正常使用2天都没问题;有时候能开机但不显示,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开不开的时候搁上一段时间就又能正常使用了!现在我裸板拆出来几乎每次都能开机!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点评):
内存最好代换一个,虽然是好的,BIOS升级到最新,这板BIOS老是要放电才好。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过别的试一下,电流跑到多少,裸板拆出来几乎每次都能开机。有没有看看,你装机后有什么地方,有翘的,或者金属片有不在原位置的,或者你的散热片压的太紧了。

网友:
哦!内存有换过一样!那我大体装一下再考一下机试试!

网友:
不插 触摸板 看看  应该 是 这个 问题

网友:
此机没思路,用BGA加焊了一下北桥!拷机三天没问题,客户取走!也不知道是这板拆出来就好了,还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