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联想K8M890M-M不通电

楼主(2011-11-23):
一块精英 联想K8M890M-M不通电。
1:开机排针3.3V正常
2:5VSB转3.3V正常
3:量32.768KHZ 两端分别为0.47V和0 .58V
4:CMOS跳线正确

主板上实际上是IT8282AM
实测待机:5脚SB-PSON#为:4.86V
                  9脚ATX-PSON#为:5.09V
                  16脚为:5.11V
其他引脚均为0V。
与ACPI S3引脚相连的所有元件都拆换过没任何问题
请都各位同行兄弟朋友大师傅是否南桥有问题???

网友:
点开关后5脚若不变。则南桥那边问题

网友A:
这个IT8282M 坏的比较多哟。建议换一个IT8282M 试试。如果不行在修其它地方了。我修这种主板 都是先换在考虑后面怎么修 一般都是还了都好了

网友:
点开关后,5脚是不变的。5脚与Q46小三极管C极相连。点开关的时候,Q46的B极应当要有0.7V以上电压,然后EC导能,E极是接地的。拉低8282AM5脚电压,8282AM再拉低9脚,主板上电。Q46B极连南桥,Q46拆掉或更换B极都是没有电压的。应当真是南桥了。谢谢中秋百忙之中给我回答,回宁乡了打我电话。

网友(点评):
你俩是一个县的,真好,

网友(点评):
李朝辉。回去找你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T8282M 坏的比较多哟。建议换一个IT8282M 试试。如果不行在修其它地方了。我修这种主板 都是先换在考虑 ...

是IT8282AM ,用好的IT8282M代换过一样的现象。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了吗 点开关后 南桥没有拉低q46b极嘛

网友:
你最好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修过很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了吗 点开关后 南桥没有拉低q46b极嘛

为什么南桥不拉低Q46B极?开机排针到南桥的线路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