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WinFast NF4k8ab

楼主(2011-11-23):
故障:能正常运行,关不了机,开机时点下开机排针后复位灯常亮。
寻张
查信号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呵呵找个NV的时序图对照关机时序找找就可以修好了。一般是总线供电或者CPU供电控制电路问题。
htvdd_en cpuvdd_en ht_vld cpu_vld

网友:
饼哥有这个板的图纸么,我照着修修看。

网友:
饼哥,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