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W3H00A)进系统花屏维修一例(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1-11-23):
华硕W3000 (W3H00A)915GM集成显卡 进系统花屏维修一例

接到 华硕W3000  (W3H00A)一台,说是做不起系统。GHOST完系统后重启解压就花屏,PE和DOS下都不花屏。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才做起系统,但是进系统几分钟就花屏,跟显卡出问题的情形一样。拆开检查主板,发现时钟芯片ICS954213处有进水痕迹,有几个引脚发黑,清洗加焊后测试还是花屏。一般花屏都是显卡(北桥)的问题,更换北桥915GM后故障还是一样!检查北桥供电等也正常,认真思考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方向,突然想起时钟芯片曾进过水,是不是它坏了?找了一片芯片换上测试Ok,故障解决。

网友:
第一次听说   花屏与时钟芯片有关系啊!上一次有台机器,用半小时后,声音就不正常快进2秒,刚开始以为系统问题,以为是声卡芯片问题,以为是功放芯片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问题,都崩溃了,就那样一边裸板加个硬盘盒屏在那里点着,在声音出问题的时候就测各个芯片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这时候手就去摸摸哪个芯片有发热的没有!奇怪的是,摸到时钟芯片的时候,声音恢复正常,手放开,声音还是不正常!呵呵,此时乐开了花,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时钟芯片虚焊了!关机,果断的加焊时钟芯片和晶振,装机,测试,再没有出问题,时钟芯片出问题,也是会出很多表现呢

时钟问题挺多的哦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是真的要测一下时钟,不然还真不好搞,嘿嘿,就是不知道什么花屏跟时钟有关系了,实在想不通,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以后遇到奇怪的问题还是先查查时钟好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时钟芯片坏也花屏的 学习了 本帖收藏了

网友:
真的,假的??、时钟芯片能引起这些问题哦

网友:
我还遇到过 光驱引起的花屏的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030-1-1.html

所以楼主说的情况 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

网友:
幸好LZ看到时钟芯片有水渍,要不然就难修了啊!

网友:
嗯  时钟有时很难考虑到

网友:
以后遇到奇怪的问题还是先查查时钟好了

网友:
LZ应该看到进液体的芯片先考虑进液体的芯片才对啊。怎么吧北桥换掉了

网友(2012-01-20):
学习了,这种故障还没有发现

网友(2012-09-18):
看来时钟不正常。也会引起花屏的呀。呵呵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