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4g1333 内存怎么判定真假,

楼主(2011-11-23):
据说他们真的假的掺着卖,怎么判定真假?
要是到官网验证的话,如果一个人买了真条,我买了假条,我俩序列号一样,他没验证,我验证了,那这个不是漏洞吗,
有经验的说说
我手里的是窄版的 ,那上面的K  的标志怎么换角度都是一样,一点防伪效果也没有,
现在的金士顿条正品有封条吗,我一直没见过带封条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太便宜就是假的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说啊

网友:
金士顿市面上很多假货,用放大镜看,R周围的字母

网友:
看断面跟标志  他的断面是同样光滑的。假的断面上下不一样
这也只是参考

网友A:
假货横行的年代 用什么金士顿 ,现在我全用 金邦, 金邦没假货,每根内存都有防伪代码 上官网可查 ,最重要的是 金邦 3年包换 终身保修 ,金手指烧了照保...  金士顿 1年包换 2年保修 ,金邦的代价就是 价钱比金士顿贵那么几块钱

网友(点评):
4g的贵40元了 不是几块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早就被破解了

怎么可能差那么多,  金邦今天 4G 1333 报 115 ,  金士顿 报 108  也就差7块钱而已

网友(点评):
那可能是我的报价是以前的 ??明天要个新的

网友(点评):
白菜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横行的年代 用什么金士顿 ,现在我全用 金邦, 金邦没假货,每根内存都有防伪代码 上官网可查 ,最重要的是 ...

我们这里的 金士顿 是终身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子对金士顿一点都不懂,金士顿终身质保

很可惜, 市面上大部分商家只给你保3年 ,或者自己找厂家,总经销一级经销商, 金士顿烧金手子不给保!

我懂得比你少 你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嗯,想买到放心内存不容易

网友:
他不给你保你就骂他,如果还不给你保你就打他,还是不行你就站他面前哭,知道他给你终身质保位置

网友:
宇瞻和金邦,金士顿不感冒

网友:
金士顿假货太多 只要稳定一样用    看内存颗粒的凹槽吧  填满的 无光泽一般都是打磨过的条子

网友:
我来说一下,金士顿内存真假的辨别方法,这是一个区域代理告诉我的(以前我曾经贩卖一段时间内存):
如果是有经验的人一般看一下颗粒和版型就能分辨出来,特别是零件位置。不熟悉的人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
1,看一下标签质量,PCB 的做工和丝印清晰度,还有就是金士顿R型商标的微缩字体印刷,在注册商标“R”的周围应该清楚印着KINGSTON英文(注意,有很多家伙R周围都是小黑点)。
2.如果满足第一条件,那么恭喜你的内存至少有1/4的可能是真的。然后看一下代理商标签,通过代理商标签能确认是OK的话,有1/2的可能是真的。
3.最最重要的一步:看看颗粒编号和标签信息。在金士顿头像左边有一组编号:类是“BMMK0830862”,其中第四位代表颗粒厂商,“K”代表内存用的颗粒是金士顿颗粒,“e”代表使用的是日本尔必达颗粒,“H”代表内存使用的颗粒是韩国海力士颗粒,“S”代表使用的是韩国三星颗粒
这组编号的第5-6位代表的是颗粒数量:08代表这根内存是是8个颗粒,16代表这个内存是16个颗粒。

按照我的经验,通过这三种方法验证的可以认定99%的为真的金士顿内存。以前搞内存4年多,手中经过金士顿内存上万条,只发现有两根符合上面方法的高仿品:但可以通过版型和丝印识别出来。

假的内存为了节省成本,以前板型一般会很差:一代内存中多见标签比较粗糙,丝印比较山寨的假内存。到了二代三代以后就很少见到了:多数是一些板型很好,标签也比较精良的高仿品。但通过我说的第三种方法:绝大多数都可以判断出来。

加一点:多注意颗粒的丝印,正品的丝印比较清晰,如果看不清楚,用酒精(洗板水效果更好)刷一下颗粒,酒精挥发后丝印就清晰可见了。

H55
价格便宜了,对这些没有兴趣,顾客也对这些没有什么要求,3年没有坏就可以,什么牌子坏了都是废品垃圾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