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20J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11-23):
型号:磐正AF520J
问题:触发掉电
主板拿到手,做了简单测量,无问题上电触发,触发就掉电,按以往经验,NF520的单桥主桥100%是桥空焊.
下面就开始比较麻烦的维修了(最终的问题还是桥空焊)
开始就是清理桥,上BGA加焊,加焊好后通电还是触发掉电,没办法是多次通电时测量电压.

当是测量这个元件有1.2V就认为桥供电1.2V有了,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还是触发掉电,心里就想是不
是还有没有测到的.然后静下心来,再心细的找吧,终于找到了问题.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两个管子,加下面的两个三极管被CPU座子压住了,也没有注意.
通电瞬间测这个管子只有0.2V电压输出,它的控制芯片是LM358,这就不对了.测LM358
各脚的电压,发现5脚+电压不对,跑这个电压线路发现了下面的两个三极管.

通电时测A的控制脚为低电压,没办法跑线路啊,最后跑到桥里面去了,

把桥拿下,就是要看看这个线路到那个位置.这时心里也明白了,还是桥空焊啊
下面就是植珠做桥了.做好后触发上电

一路跑码啊..做任何事情还是心细,不心细要走弯路啊..
(写的不好,比较乱,希望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却是有点乱

网友A:
我看明白了。你是说控制信号连了桥里,2个三极管构成高电平的留到后面去的对吧。还有后面高电平去是给谁工作的啊?楼主,怎么不写出来啊

网友:
单从练技术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如果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说的话,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网友:
看明白了是缺供电掉电,

网友:
我想问的是 楼主 修这么一个桥  可以收客户 收多少钱??  我们这边好多 主板   坏了都不怎么修   要价格超50 都有点难度了。。。

网友:
我这边修主板也就是50元的事,多了也不好要啊..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A:
我看明白了。你是说控制信号连了桥里,2个三极管构成高电平的留到后面去的对吧。还有后面高电平去是给谁工 ...

后面的高电平是给LM358本身5脚当正向输入电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