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C显示器TFT22W90PS闪屏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本人刚修了一台aoc(pwive)的液晶显示器,修得我可费劲了!
客户一拿来说是他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然后说好价,
开始修,一打开心想说不定时电容鼓了
心中狂喜!
但是一打开看见没有一个电容鼓的
又是长城代工的!但是我发现的唯一问题就是虚焊的地方特别多!
一般除了明基的那一批主板很少有虚焊的,但是我还是先加焊再说!加完之后的问题就不好搞了
我看了下高压板的芯片为tl4941,大家都知道用了tl4941的芯片的板子高压板爱坏!
这是高压电源一体的板子,我确定是高压问题的时候就想改高压板了,但是手头没有高压板了!
最好只好去保护了!把tl4941的1脚和16脚接地!
然后试机,还是不行!和以前一样!郁闷了!(像这种情况我判断和高压没有问题了,因为去保护至少可以烧一段时间!)
然后在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很有细节的问题;当我一直按住开关键的时候它不会灭了!当时我就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得按键漏电!
然后我测下开关键电压,发现只有0点几,才发现真是按键的问题吗?(说实话,我真没有修过按键漏电的问题)
之后我就把按键换了,测电压居然正常了!
装机好了!
心中狂喜!维修成功的喜悦是最美好的!
也许你们也修过,但是今天我又长知识了!我又知道维修一列!分享给大家
希望我的维修更加强大!!!

网友:
应该蛮有成就感的..恭喜..

网友A:
我修的第一台显示器就是按键板漏电,用烙铁没弄下来,居然好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看指示灯啊?估计楼主的机器指示灯应该是有变化的,如果是就能证明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自然应该首先想到按键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你要是改高压板了那我就不打算往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第一台显示器就是按键板漏电,用烙铁没弄下来,居然好了

呵呵呵呵!有的应该可以扣出来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看指示灯啊?估计楼主的机器指示灯应该是有变化的,如果是就能证明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自然应该首先 ...

没有注意,指示灯应该是长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改高压板了那我就不打算往下看了

呵呵呵呵!你为什么这样说阿

网友D:
呵呵  所以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吧
修过几个
几乎都是其中一个高压包坏了
改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所以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

对了,做维修的一定要仔细

网友E:
很好啊,多积累对自己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啊,多积累对自己有好处

是啊,做维修的东欧是在不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楼主可以

这个都是自己仔细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啊,多积累对自己有好处

当然的啦,谁不是在学习啊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只有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才能有所成就,

网友:
学习了,按键漏电的知道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