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系统映像无法启动

楼主(2011-11-23):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好,本人U盘最近系统映像无法打开,但PE 还是可以进,把U盘格式化和重做U盘启动后还是不行,后来干脆格式化并从同事那把映像文件考过来,还是不行,问下各位大哥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把U盘格式化重新封装个镜像就好了

网友A:
ghost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B:
是U盘启动吗?是不是变慢而已,还是可以进吧,我得U盘装多机多了无缘无故慢了。

网友:
优盘有坏道吧!!

网友:
你用Ghost11试试

网友:
是的,上面几位说的都有可能,我是觉得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多在别的电脑上试试,不一定就是U盘的问题!

网友:
下载一个新的U盘启动软件,重新安装镜像文件,应该能行

网友:
我经常用U盘装系统,这种情况多次碰到,基本是内存的原因,换兼容性好的内存即可

网友:
u盘HDD,UltraISO

网友:
把U盘量产了,在怎么弄也不会坏

网友(点评):
我见了不少都是内存有问题 U盘启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版本太低了吧?

嗯 ,后来我换了个版板就OK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盘启动吗?是不是变慢而已,还是可以进吧,我得U盘装多机多了无缘无故慢了。

呵,但我的U盘映像文件读不出来,后来重换个ghost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和内存有关吧,那为什么和内存有关呢???

那没有什么规律呢????

网友:
路过,受教了;;;;;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