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怎么办!!头疼啊!破戴尔!

楼主(2011-11-23):
有人送来个dell的m60的本本,开机有启动的声音,windows的声音,屏幕无显示,不是暗屏,外接也不亮,电流从1.13跳到0.66有启动windows的声音,就是屏不亮,邪了门了!显卡换的新的,卡槽式的显卡。屏根高压都换过的,在别的机器测得是好的!!!郁闷!!
Windows

网友:
重点查显卡的条件吧,比如供电,时钟等

网友:
可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不良

网友:
在换显卡试试 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再不行就换新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