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很奇怪,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11-23):
自用的联想y200笔记本,最近发现插摄像头老是噔噔噔响三声,平时响一声。电脑中看不到摄像头,设备管理器中usb设备中有带叹号的usb设备,重启电脑后摄像头正常使用,但是只要拔下来再插又是同样的问题。插u盘和鼠标随便插拔都没问题。也不知道是插口供电不足,还是其他的问题。(由于本人是做电脑生意的天天需要插拔摄像头,也不知道是不是插拔多了导致口坏了还是怎么着)如果坏吧重启没问题,插u盘没事。有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的USB驱动有问题   在重装个系统试试     要么就是你的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
对,感觉很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从装个驱动试试,可以在驱动之家下载,

网友:
感觉U口可能松了。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U口不良

网友:
先做下驱动看,是驱动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对比测试法很容易就试出来了。

网友:
主板个系统先 要是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重装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