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win PE进系统打不开C盘,无法拷贝数据。

楼主(2011-11-23):
用win PE进系统打开C盘,准备把C盘是数据拷出来,但是进去后打开c盘却提示如下图:

怎么也打不开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C盘干嘛?是倒数据还是其他?

网友:
PE里有分区工具打开。选C盘右键点打开。。我成功过。祝你好运!

网友:
diskgenus 试一下看能不能恢复出来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点问题了,一健分区吧。

网友:
最好先换个其他PE看看

网友:
对 diskgen工具的功能挺强大的 试试看

网友:
不会是陈冠希的电脑吧...

网友:
首先,看看是否有坏道,如果,有坏道,而且,有重要的数据,最好用DE提取,如果,没有坏道,需要数据,就可以用软件扫描,不要数据,就直接格式化。

网友:
你用别的镜像软件去做一个USB启动的呗

网友:
有可能是 硬盘的问题 扫下硬盘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diskgen工具的功能挺强大的.进去后再打开,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就C盘打不开吗? 先扫下硬盘坏道或换个U盘启动

网友:
说的有理 步步到位  做维修的就应该这样有思路 不要大意

网友:
用diskgenus恢复

网友:
修复一下注册表

网友A:
你这个得先做数据恢复了,千万不要一键分区什么的,要不就麻烦了,里面的资料就没了!

网友:
别的盘能打开不

网友:
先换个PE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得先做数据恢复了,千万不要一键分区什么的,要不就麻烦了,里面的资料就没了!

这位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