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参谋参谋白菜白光

楼主(2011-11-23):
本人最近想从网上买个白菜白光,如下图,不知道和安泰信936恒温焊台比,哪个好,请各位坛友给参谋参谋

hjq
加热快.要K型头的好用,其它的受热面小了点.
这个一定不怎么样,要是K头,那就好了,还有,这个只能调温,不能显温。一句话,不好。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是买安泰信306H吧,这个是笔记本电源加烙铁头

网友:
担心功率够不够呀??曾见过这款烙铁.但没试用过.

网友:
就是看到网上好多说升温快,才打算买,那位用过说说

网友:
没用过这个,这几个长得怎么跟一个似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一样的呀

网友:
就怕焊接大面积板的时候像混凝土!!!

网友:
我也惦记好久了  楼主你先上  好不好使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
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温度啊。

网友:
用的是新头,那些二手头太差了。

网友:
DIY白光还是很好的,升温快10秒不到就能到300度,19V 4A笔记本电源烧红烙铁头都没问题。。我去年买套件做的一个数控的!

网友(点评):
这个和我用的一样,还可以。目前自制了3套。

网友:
说白菜实际不便宜
况且好头子很贵

网友:
我看淘宝上有成品的,48-96元不等,问过了头子是旧的,不知怎么样

网友:
第一次见识,不知道好不好用,蛮小巧的

网友:
这种当玩具还可以,如果真是开店还是买成品白光吧。

网友:
先拿来练练手吗

网友:
据说这个升温很快,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到头,修显示器无所谓,修板还是得用到头啊

网友(点评):
好像刀头有单卖的

网友(点评):
感觉升温的快慢倒是不很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要稳定的输出和耐用.焊嘴的选择跟温度有关,温度的高低(常用温度)跟焊台的寿命有关...

网友:
不可能把。

网友:
有配刀头的话感觉比936好,升温快,怎么也比国产货好

网友:
电源最好用24V3A+的才好用。

网友:
安泰信936恒温焊台  大众型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感应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能用呀

网友:
看上白菜白光,但换头麻烦,如果坏了还要到网上买浪费邮费不但,刀头也不便宜,还是买通用性。配件一般电子城有卖的,继续使用我的高迪一体焊台算了,虽然温度有差异,用惯了就觉得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感应电压的问题

不接地感应肯定是有的,良好接地或是改用变压器,开关电源感应好高啊

网友:
我在用,感觉很好用,可能是我没用过更高级的烙铁吧,起码比我的赛克852D+的烙铁好很多,852D+的功率不够,焊无铝的根本焊不了,用这个白光可以,缺点就是没有温度显示,但用惯了,知道转到哪里是合适的温度。白菜配的是尖头旧头,可以买支新的白光头刀型头,25左右一支,需要换头,直接拔下来插上就行了,而且白菜白光携带方便啊,上门服务带一支也方便

网友:
一样是936恒温的,,大众人呀。没能力自制。

网友:
白菜白光有感应电的,而且好的刀头价格太贵了。我买的套件连头才30多元,但一个好的刀头就不只40了

网友(点评):
是否连电源了?哪里买的?可以告知么?

网友(点评):
淘宝搜白菜白光

网友:
唉,这些类似的开关电源改造的白光洛铁,不接地,人摸上去都有点麻,感应电太严重了,小心击穿电脑主板的芯片,得不偿失。如果开关电源有优势,人家小日本干嘛还用工频变压器呢。买一个二手的原装白光不过也百多块钱。况且,世界最好的洛铁又不是白光一个,威乐比白光好多了。

网友:
这玩意是淘的芯自己做的吧

网友:
本人觉得也不错啊

网友:
这种好像拆插件还可以把。温度能上多少呀

网友:
如果把开关电源里的高压侧的地与低压侧的地剪断,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感应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里也有变压器呀

网友:
开关电源的热地和冷地之间有隔离电容和电阻的,所以必须得有接地线,不过试着把那几个东西去掉试试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