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七彩虹9800GT显卡档2B .......

楼主(2011-11-23):
9800GT显卡档2B BIOS从好的显卡上拷贝了 还是一样 BGA了GPU后还是一样档在2B ..GPU主供电1.2V 显存1.8V 还有个3.3V 2.5V  修显卡的师傅们帮我看下 难道真是GPU挂了吗???

网友(点评):
別忽略了時鐘....

网友(点评):
显存问题应该重点考虑在内,还有个1.8V人供电

网友:
我默默的问一句:是不是显卡的独立供电没有接

网友:
不太懂显卡,跟你一起等答案吧,希望能修哈

网友:
看看GPU后面有没有小电感掉了啊!!

网友:
用pci卡启动看看能识别不.

网友:
看一下 1 2 3 13 14 正常不

网友(点评):
没道理,跑2B和RGB、行场信号毫无关系

网友:
飘过学习一下

hjq -5 严禁灌水

网友:
DOS下NV Flash可以认到核心和BIOS信息吗

网友:
不杂懂显卡 掉电容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两块七彩虹9800GT显卡挡2B   供电正常,但所有显存发烫,不知道换显存能否好

网友:
挡2B的卡特别是高端点的卡,有可能是显存上附近的掉件或坏件引起的不一定是核心问题,我碰到过显存旁边掉了一个小电阻,照成2B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卡能。显存上的电阻就那么几个,但是都比较关键,不像电容,掉了一两个也能一般使用。电阻是不能少得。查过是什么电阻吗?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笔误,是一种可能

网友:
BIOS    显卡3.3v电路不良  GPU虚焊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但是不仅仅是这几方面的可能。有很多这种故障卡,都不是上面这三种原因。

网友:
直接上PCI,测试是否能认到核心,以及BIOS信息,在做进一步测试

网友(点评):
说得不错,很多这种故障卡,都能认核心、bios也能读能写,绝对没错。请问如何进一步测试?

网友(点评):
直接上 pci 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菜鸟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  修不上  还在那扔着呢

网友A:
检修思路很多,要自己动手先实践,不然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不要什么都不测试就直接刷BIOS,这是重点。
最起码你看看核心是否能检测的到,还有bios信息,正常后测试下显存。一般挡在2B为显存检测不过

网友(点评):
不错,显存原因造成的可能很大。就是这种故障时卡不亮,怎么检测显存?

网友(点评):
要检查显存的哪些工作条件了

网友:
呃 昨天我还想去查下那个是什么电阻来着。。。今天给忘了,肯定不是分压电阻什么的

网友:
等待修复   呵呵

网友:
上PCI 用MATS测试

网友(点评):
用PCI卡测试PCI-E的卡,好像不行吧?

网友(点评):
这样做,检测核心和BIOS是可以的,但是用MATS检测好像不行

网友:
是BIOS坏了,我修改的。

网友:
等待答案 ~~~~~

网友:
NV查一下核心能检到不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张也是2B的。问题是GPU背后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LZ你量一下

网友:
是BIOS坏了吧

网友:
搞不好,快递发来我这看看,或者卖我也行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修思路很多,要自己动手先实践,不然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不要什么都不测试就直接刷BIOS,这是重点。
最 ...

给讲讲显存的检测,正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
给讲讲显存的检测,正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我也有几块显卡一样的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查BIOS的供电时针 晶振门芯片后面的耦合电容。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