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661GX-M7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11-23):
一片ECS661GX-M7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而且+3.3VSVB为0V, 测试+3.3VSB的对地阻值是几欧姆,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网卡或者南桥短路了 用手摸南桥有点热,但不是很热,网卡根本没有温度,于是划断+3.3VSB到南桥的供电线,再次打阻值结果还是短路, 左图两个浅蓝色的是划断线的地方,怪了,网卡没有温度呀,不管了,直接拿掉网卡再次打阻值,结果竟然不短路了, 插上测试卡,测试卡上的+3.3VSB灯亮了 ,直接上电亮机了。

请教下楼主 南桥的3.3VSB 是从1117过去的么 ? 小弟跑线技术很烂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单桥的,1.8v供电短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网卡短路有些发烫,有些冰冷。我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拿掉网卡能亮机  然后呢    ???    换网卡  还是.......

网友(点评):
有現成芯片的話, 換一個芯片, 練一練焊工也不錯...

网友(点评):
哦 这样也是啊 还是插一个很方便

网友A:
怎么插一个。??

网友(2011-12-25):
引用 网友A:
怎么插一个。??

插在PCI插槽一个独立网卡呀

网友:
差点败给一个网卡

网友:
开机针上没有3.3V拿掉网卡好了?

网友:
网卡短路厉害了,网卡不热,1117会很热,P=UI,电压很小,不会发热的

网友:
是雷打的吧?
楼主是换网卡芯片,还是?
秒杀啊!

网友:
之前1117发烫,换到不好使,都是判断南桥短路,这次有思路啦!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B(2012-04-15):
3.3VSB短路常见的就是网卡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SB短路常见的就是网卡芯片短路

当然是的呀,运气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