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下午的华硕915时序

楼主(2011-11-23):
画了一下午的华硕915时序,手酸啊!但是给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看100遍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画一遍,印象非常之深刻!

晚上又画了一张ms7522的时序,画完第一张之后感觉第二张就轻车熟路了。

ps:在此感谢饼哥,我是照饼哥的葫芦画的瓢,饼哥切莫追究版权。

不错啊,很清晰

网友:
华硕不是有专用芯片吗,怎么没有画上呀,记得以前的华硕板都是AS016之类的芯片负责设备复位的。

网友:
楼主,厉害,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清楚,请你指教一下,RSMRST#应该要有电压才有输出的?+VTT-PWRGD是那里发出来的?谢谢!

网友:
RSMRST#是南桥的ACPI逻辑的重置信号,低电平有效,当然电脑要正常上电的话,它一定要为高才对。
+VTT_PWRGD是当VTT_FSB正常产生后,由某电路转出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解答,请楼主不要见笑,想问一下RSMRST#是IO发出的吗?具体要那些条件满足才能发出?VTT-FSB是否是北桥与CPU通信总线的供电?

网友A:
再请教楼主这个力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想没事时也来画画,看多少遍都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解答,请楼主不要见笑,想问一下RSMRST#是IO发出的吗?具体要那些条件满足才能发出?VTT-FSB是否 ...

RSMRST#不一定是IO发出的,也可能是其它芯片发出。
VTT_FSB是Intel前端总线的供电(775主板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楼主这个力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想没事时也来画画,看多少遍都记不住。

对啊,看100遍还不如做1遍来的深刻。图是用ps画的。

网友:
rsmrst#是受控于io, 是有3vsb上拉的,  它是待机电压好的信号。。

网友B:
图小了一点,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呢,能否给个大图然后打包需要分下载?我愿意!
你是基地的学员吗?请问是不是每一板的上电时序都不相同?还是同品牌,同一芯片组上时时序都相同?

网友:
很需要这样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小了一点,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呢,能否给个大图然后打包需要分下载?我愿意!
你是基地的学员吗?请问是不 ...

可以啊,需要的话我传上来。高清大图哦!
另:我是基地的学员

网友:
时序图对维修来说真的很重要!

网友:
学习一下,不错的学习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