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OC 941S拆装一例

楼主(2011-11-23):
一台AOC 941S19寸液晶显示器 ,到上家维修,好像是拆不开,我拿起仔细看看,好像真的是不好开,这常见也真是的,怎么生产这么不好拆开的显示器呀?这台显示器的前盖板是从侧面查进后盖板里的,而且插入部分很深,大概有1.5厘米, 拆吧,先把前盖板撬起来,一看傻了眼,前盖板上还有塑料钩,长达2厘米,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把塑料钩剪断了,然后慢慢的从侧面移出来, 唉,总算是打开了 维修其实很简单,不用说了,这可能是我碰到的最不好拆的一台液晶显示器。

网友(点评):
看这结构,是很难拆,,,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知道大概意思了!

网友A:
这个桌子还能修东西吗?这个遇到很多,不奇怪,直接拆的时候用6件套工具伸进去撬的,OK!不要这样搞!

网友B:
在不弄断卡子的情况下可以拆出来的。。这种款式的显示器相对是有点难度。。我拆过二个没有弄断卡子还是拆出来了。不知道是谁说的。。碰到拆不开肯定是方法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桌子还能修东西吗?这个遇到很多,不奇怪,直接拆的时候用6件套工具伸进去撬的,OK!不要这样搞!

那可不是要什么好工具才能拆开的,前面板的左右两边和后面板分离后,左右两边有接近两厘米的的卡子,虽然是已经和后面板分离,但是前面板的上下是嵌入后面板里的,所以只有左右移动才能拆开,但是卡子太长,不弄断怎么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弄断卡子的情况下可以拆出来的。。这种款式的显示器相对是有点难度。。我拆过二个没有弄断卡子还是拆出 ...

你那只有把前面板尽最大肯能弯曲,才可能拆开,不过那容易搞断的。

网友:
现在都 是没有镙丝,都是塑料钩

网友:
最近几年出的显示器都要小心
外壳全都是塑料钩固定的
一不小心就会拆断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壳子真难拆。。

网友:
这机器以后得注意了,得单收拆装费啊

网友:
注意外表不要顺坏就好啦。

网友:
显示器维修的确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C:
楼主说的对显示器维修的确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对显示器维修的确没多大技术含量

修不了就可以换板。

确实是,换通用板不行,就换一体板。换一体不行就换通用驱动板。总而言之,只要屏没事就能修。

网友:
不好拆 也得想办法拆  不拆怎么挣钱啊

网友:
怎么修也稍微写下 啊

网友D(2012-01-07):
是啊。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啊

电源部分的小问题,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哈哈

好像是换的电容,超简单

网友:
小二科的,基本功、、、

网友F:
我修过好几台AOC这样的显示器,多数都是灯管的接线端绝缘损坏。维修没难度,拆壳那叫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好几台AOC这样的显示器,多数都是灯管的接线端绝缘损坏。维修没难度,拆壳那叫费劲啊。

那你是怎么拆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换的电容,超简单

我就知道。。哈哈

网友(2012-05-07):
原来还有比HP1907更难拆的显示器啊

网友(2012-10-24):
这样的显示器。还真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