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L500

楼主(2011-11-23):
外接正常。接屏白屏。但屏的供电3。3是对的。那屏的四组信号也有电压。换了屏也是白屏。那屏线不插就插高压条灯管也可以亮。证明跟屏的24芯片扯不上关系。请高手指点迷津。那北桥GL40我也换了。可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屏信号开启有没有测。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四组信号打下波形和阻值看看

网友:
那些地方都是好的。屏线我也测试过了。确定没问题

网友:
没有侦测到屏码片,总要查看一下屏码片的两条数据线和码片的供电有没有正常接到主板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