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维修经验

楼主(2011-11-23):
主板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亮一下又灭,无法开机的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中有短路的地方,可以检测以下几个可能造成短路的电路1.3.3v,5v,12v供电电路有短路。首先检测主板电源插座这三个电源输出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为零,则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再重点检查有短路的供电电路中的电容等元器件。2.pci-e显卡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有软击穿的现象,可以试换该场效应管。3.内存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有软击穿现象,可以试换该场效应管。4.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被击穿,可以通过测量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来判断。5.PG信号上的门电路损坏,可以通过测量门电路引脚间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
先拔下CPU供电的4脚插座

网友:
12V5V短的多 元器件短的少

网友:
都是基本的东西,而且应该先拔四脚插座

网友:
我维修过多例联想主机,其它机型也见过。电源用长城和航嘉,开机风扇一转即停,打开电源,发现5V待机电源(紫线)电解电容1000UF10V,也有470UF的鼓包(电容顶部防爆空凸起)更换即好。如果此电压纹波系数过高或不正常直接影响PG开机信号(绿线)。
注意:该故障空载PG信号(绿线)和地线(黑线)短路,电源工作,表测电压正常。好像电源正常,但上机后开机风扇一转即停。其它电压也可能有电容鼓包,请更换,否则也会如此。但5V常见。

网友:
碰到过:cpu供电电路中的电容短路,

网友(2015-08-06):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板 正常关机以后 有时候能开玩好久时间反正有是不确定性的自动关机  等关机以后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确定电源是好的内存是好的 北桥芯片也加焊过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