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自动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1-11-23):
联想B450自动触发不显示,电流在o.52-0.53-0.57-0.52-0.54来回不停跳变,各电压正常。内存换过还是一样,那位大师修过请问题的,请指教!

网友:
各电压出来了吗 cpu工作条件测了吗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那就测时钟和复位呀,不要一直停留在电压上面呀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好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修吧,这样描述大家不知道如何答

网友:
这个板子COMS电池拔掉就自动触发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