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配驱动板问题kd101n1-30na-a1

楼主(2011-11-23):
手里面有一块液晶屏型号是kd101n1-30na-a1,想改成显示器,深圳国显牌子,30pin接口,单六的lvds,led灯板5v,供电是3.3v,分辨率是1024*600的,pdf资料网上有!各个针脚的定义已经清楚!就是不知道怎么配驱动板和写程序?比如用什么芯片的驱动板,淘宝也看了下,但是多数都没有1024*600分辨率的!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你订驱动板还得要编程器,本人用乐华的驱动板用得比较多,程序可以跟买家要,或者把屏数据告诉他,让他刷好发给你装上去就好用了。

网友A:
本人在淘宝上也看了一下,询问了几家!卖家要么不管刷程序,要么不保!免费刷来回的路费也很多哈!不知道乐华什么型号的驱动板通用性高?驱动板加编程器得多少钱?推荐个卖家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在淘宝上也看了一下,询问了几家!卖家要么不管刷程序,要么不保!免费刷来回的路费也很多哈!不知道 ...

驱动板20多块吧,编程器一百多元,你又不会刷,如果你找淘宝买一定要叫卖家教你怎么用才行,要不买回来也是垃圾。、

网友:
谢谢225637的回答!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教程什么的可以学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