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45插摄像头没显示

楼主(2011-11-23):
一台戴尔1545插摄像头没显示,请问大家有没用遇到有这样的问题,把摄像头拔出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检查线路没用断或短路的地方、、是摄像头坏还是主板问题、、因为他摄像头带立体声的一共有8条线。。

网友:
问题解决啦!是摄像头问题,拿一个回来换上去就OK啦!之前还以为电压拖低。。

网友:
摄像头坏的还真不少

网友:
不修一下摄像头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