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块主板高温的板郁闷死啦....求高手..

楼主(2011-11-23):
今天来一台机器说主板高温让修!  打开机箱 先摸了里面合桥 io  cpu还有其他都摸个遍温度正常!然后开机想是软件的事!看它鲁大师就是80多度!就把鲁大师卸载了 又装了一个 !打开还是高温还是高!就跟他说做个系统吧!做过子后还是主板温度过高!就把板子拆了下来!加硅子 还是一样!用这其他都很正常就是主板温度过高!进系统也能正常进!求高手........

图片怎么搞不上去丫!

补充内容 (2012-2-26 20:47):
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他回来!  估计是主板上的感温元件的报错吧!当时CPU80多度  但去感觉下正常起热。

头像被屏蔽

网友(点评):
最主要的是,电脑能正常用吗?能正常用的话,就是测温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先搞清楚,到底是哪个部分温度过高,是桥,还是CPU?如果是桥有可能是因为空焊或芯片的问题,如果是CPU有可能是因为PWM电路出了问题,(BIOS中是否有超频之类的)可以先测下VCORE电压,电流是否正常,有示波器的可用上

网友:
碰到过因电源功率不足造成主板温度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台式机温度75度,但是正常工作啊,没一点问题,可能是测温出问题,手感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我好像看到过。网卡着雷打了 。桥会烫手的。你看看你的烫起泡不啊手

网友A:
什么都很正常!都看过就blos有点体温外  其他都很好!

xch

网友:
鲁大师看有时候不准的,建议找多1,2个软件同时看你就知道了,有时候是bios编写的bug问题导致误报

网友:
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很正常!都看过就blos有点体温外  其他都很好!

桥的散热片不烫手的话,没事

网友:
是合桥 看过很正常

网友:
刷一下BIOS  换个CPU 看看会显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散热片不烫手的话,没事

是合桥  看过 也不是那种烫

网友:
不死机 不蓝屏 那主板数显温度高而已  有追求这么完美吗?

网友:
感觉鲁大师就一般般,但很多人都很相信!

网友:
不要紧的,只要能正常工作。有可能是BIOS的BUG.误报吧。

网友:
你是用大娘测的么?如果是,温度有可能是正常的。
电脑能正常使用么?如果能,那么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温度要以BIOS里面信息为主呀,我上次一块昂达P31N的,用鲁大师就报温度高,新板来的,我换了一片还是一样,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好多,我打过工厂的电话,他们说要以CMOS里的温度参数为准,那电脑配出去好久了,没问题,希望说这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先更新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感觉电脑能正常运行就行了。管它高不高

网友:
是盈通的板啊!不会那么差劲吧!

网友:
我还以为真是温度高呢,原来是鲁大师测温度高,本人一向使用sp2004烤U然后直接手测温度

网友:
别瞎忙了,能确定手摸CPU温度正常就不可能上80度,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如果开机就是这个温度,并且手摸温度正常,就更肯定了。

网友:
如果手摸上去不烫手的话,说明这个硬件问题不大,就考虑软件,如BIOS刷下看看。。。要么就是控制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温度高,只要用起来不卡屏不其他什么的,那就是对的。。先拿给客服用,有问题他就会来找你的。。

网友:
cpu多大的   我遇见的是amd  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我修了不少,是电解电容不好。换吧

网友:
压力测试。没问题就没问题。。。软件显示八十度。摸着应该很烫手了吧。

网友C:
触摸都不烫手的话,温度传感器坏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个U看还是这么高?  还高刷下BIOS!

网友:
传感器坏了。

网友:
传感器有的是个感温电阻  这个没看见在那里?

网友:
没有问题的,这是软件测试有问题

网友:
用手摸温度正常,那就是鲁大师测不准

网友:
其实主板温度主要是哪个部分的温度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遇到很多单芯片的都是CPU有问题。换个CPU就好,CPU在别的主板又可以。

网友:
不能过于相信那些测温软件,。最好就是自己手动感觉一下,我也曾经有一块板用什么软件测温都很高,但是用手感觉温度却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