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四条地址线连接那里的

楼主(2011-11-23):
我有块p5pl2华硕775板上假负载,,,,四条地址线,,,,连接在那里的,,,,,,怎么无穷大,,,好像断线,,,

网友:
只能告诉你数据地址线对地值都应该当一致
有不一致的说明不正常了

网友:
无穷大是多少,段路了就一点阻值都没有的。

网友:
用数字表,,,无穷大,,,一点阻值都没有,,,上电,,,也没有一点电压,,,,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