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IC

楼主(2011-11-23):
长城电原 ATX-300,其中一个七脚的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IC上面没印有字么

网友:
只有七个脚吗 ,,,还是14个脚,,,,用的最多是7500B,电压比较,,和LM339N这个是开机IC,,,,,,

网友:
谢谢你们的帮助,IC已烧爆了,上面的字都不知掉哪去了,没法看。是一个七脚的IC。

网友:
是辅助电源的PWM芯片吧 ,这个芯片是不是有一个脚连接到辅助5V变压器的一个脚上啊?~

网友(2012-10-12):
到网上查查同型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