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低了好几伏

楼主(2011-11-23):
、电源适配器应输出19v,输出只有8V。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适配器坏了

网友(点评):
坏了哪里来的19V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用万用表直接量插头端子,输出只有8V就是适配器坏了,有输出一般电源控制芯片是好的,应该是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tl431坏了,换换试试

网友:
电源适配器试了吗。。。。

网友:
你是指什么输出?检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直接量适配器的输出端电压就行啦,坏了直接换,现在这玩意OEM的很便宜哦

网友:
不知道你说适配器输出8V,还是保护隔离电路上的主供电8V~~~前者 万用表量适配器,不对就换个~~~后者有可能电容漏电啊,电阻变大啊,等等

网友:
不插机器是8V就 适配器坏了。插机器8V就被哪里拉低了。。。看看电源接口附近电感那些把。。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不插机器是8V的话,就是适配器坏了,插机器是8V的话,就是后级微短路被拉低了

网友:
坏了,换一个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现在便宜

网友:
电源坏了呗

网友:
适配器里面变压的坏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或者负载重

网友:
适配器坏了 没必要修 换吧

网友:
如果后面接负载了低至几伏,那就是负载有短了,如果没接就低,那就直接换吧,没修的价值

网友:
要是不插机器输出也是8V 那就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拆开修修,不过拆开后就封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