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11-23):
请问一下GPU的供电电压是多少?是不是A卡跟N卡的不一样?还有显卡上面的显存电压是好多?是不是显存的代数不一样电压也不样?

网友:
供电不是绝对的哟。我就知道1点多伏。

网友:
一般1.-1.3都是正常的,不同的卡有不同的电压,甚至有些是0.8-1v的,难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