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楼主(2011-11-23):
一、通过测 PCI 槽、AGP 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 槽中所有的 AD 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 300~800 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 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 3 根或 3 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 槽对地所有 AD 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 300~800 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 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 3 根或 3 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 300~800 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 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 3 根或 3 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 Q1 场管的 S 极、Q2 场管的 D 极打阻值,在不插 CPU 或假 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 40 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 20~30 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 10 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 IDE 口、USB 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 口,打 2~9 针、11~19 针、21~29 针、37~39 针,对地阻值有 600 左右且相差不 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有无穷大或 1000 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 IDE 口到 NQ 之间的小电阻 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 口,打两个 USB 口的 2、3 针共 4 根针的阻值,如有 500 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 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845GL 的那不是 AGP 槽,虽然长的一样,但是那个叫做 ADD 槽,插 ADD 卡的,
AGP 数字显示扩展卡(ADD 扩展卡)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它必须与 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GMCH)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GMCH 是 CPU 中的 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 2D、3D、视频和图 形显示功能。它通过 1.5v AGP 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当 ADD 扩展卡接入 1.5V AGP 接口,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ADD 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 TMDS/TV ADD card(支援 DVI/TV 输出),及针对超薄 PC 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 TMDS ADD card(DVI 输出),见下图。845G/GL 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 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或是进行 TV 输出,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 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ADD 卡的接口与 AGP 完全一样,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在 此,特别说明,采用 Intel845G/GE(如:P8、P8/333)的主板上的 AGP 插槽, 可以使用 ADD 卡,也可以插 AGP 显卡;但是采用 845GL/GV 芯片组的主板(如: P8L、P7BL、BA1/GV),只能用 ADD 卡,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
IO 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 IO 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 W83627HF 为例说一下吧!
+5Vsb 待命电压
+3.3V 待机电压。
+5V 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74# ,76# 电池电压输入(+3V)
12#, 48#, 77#,97#,114# +5Vcc(核心电压)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 IO 坏.
31# -37#打印机管理
58# ,59#,60#,62#,63#,65#,66# 鼠标键盘管理
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 IO 坏.
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
要准确判断是否 IO 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一般如果怀疑 IO 有问题就直接替换就知道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 脚对地阻值小于 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 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 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 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
很基础,同时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要收藏的。

网友(2024-04-17):
不知道对现在的主板能不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