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A770 A2G 6.0假上电挑CPU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23):
映泰A770 A2G 6.0假上电挑CPU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BIOSTAR-A770 A2G 6.0
故障现象:自动通电及挑CPU
故障分析:
自动上电查各大供电皆无,想到供电一般由SLP_S3#或ATXPG信号做开启,量IO IT8718F-S的关键脚位都偏低,IO的67脚电压竟为0.6V对地值仅为007,明显是IO坏了,更换IO后不再自动上电了,
但又发现挑CPU,上7750的U档D5,用我的3000+单核U正常亮机,这个更让我纠结了。拿了片好板确认了这个7750是OK的。
D5是不过内存的代码,查到上3000U的时候VTTDDR电压为0.97V
上7750CPU的时候VTTDDR电压为0.78,明显VTTDDR电压偏低了,有些电压相差那么一点都不行的。
VTTDDR是由RT9173B产生的,那就是RT9173B带负载能力不强好,更换一个RT9173B后故障修复

网友:
有好板对比就是好啊   我也遇到好多板子  上赛扬2.66 不行  一定要用赛扬 420

网友:
  楼主测内存电压是测内存分压电压吗?那1.8V也掉了吗? 当然了确实是RT9173B坏了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  呵呵

网友(2012-01-27):
上功耗比较低的CPU可以,上功耗高一点的CPU就不行了,
内存供电导致……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2012-09-11):
很喜欢你的贴子,谢谢你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