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颜色偏白,按下AUTO的那3秒颜色正常,3秒过后又偏白,求解

楼主(2011-11-23):
液晶颜色偏白,按下AUTO的那3秒颜色正常,3秒过后又偏白,求解!

网友(点评):
试过和你一样的,不过是偏绿,刷程序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程序出了问题,重新刷程序或换板

网友:
我还真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

网友:
调低亮度对比度看看啦

网友:
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对,重刷个试试

网友:
?不会是驱动吧

网友:
要在最佳分辨率下输入32级灰阶图像,进工厂模式执行AUTO COLOR就行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就可以恢复的,至于怎么进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呵呵,简单,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在工厂模式中自动调整。具体的要看什么牌子了,冠捷的容易出现这样问题,三星19寸是显示发红,进工厂恢复出厂设置就好,(都不是在普通菜单解决的)

网友A:
三星的是发红,能否请教一下,如何调整回来谢谢

网友(点评):
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小,然后按住确定键,一直等到屏幕跳一下,就好了。这是解决三星19寸因驱动问题导致花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是发红,能否请教一下,如何调整回来谢谢

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是发红,能否请教一下,如何调整回来谢谢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