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7寸

楼主(2011-11-23):
清华紫光17寸液晶显示器,一开始客户说有严重变色。我仔细看过后,发现是断针15脚。焊好后OK。但是试用过程中出现闪屏(就是突然黑屏下马上有正常显示)我估计是一开始就有,只是客户没说而已。奸啊,没办法,我擦开后,发现是四根灯管,但他直接了两根。高压板只有两个接口。我就直接换成四口的高压板。还是闪屏啊!晕。不过我还是注意到闪屏的时候,指示灯由绿色变成红色的过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还是屏的问题?请老手分析下。我手上没有驱动板,所以确定后再买啊。谢谢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多数是电源板电容不稳定吧。

网友:
楼主你还真省,做维修配件是要充足点的,更换法是经常用

网友:
先测一下按键板是否漏电 ,然后再看电源 板 驱动板

网友:
呵呵呵,谢谢各位。*脏话*是玩游戏是闪屏,不玩游戏不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