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VD1-X 2.03点不亮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23):
华硕P5VD1-X 2.03点不亮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华硕P5VD1-X 2.03
故障现象:偶尔不通电,通电后无复位
故障分析:此板是VIA芯片组上775的CPU
看了下故障偶尔不能通电,但通电时全板无复位,量3VSB对地值是108电压正常(在PCI的A14脚可测到) 再量VIA芯片组的另一个2.5VSB时发现无电压且对地短路(在南桥左边的二级管那可以测到)。这里并没有急着判南桥坏。看了下2.5VSB的产生方式
5VSB经过U20这颗1117产生3VSB,3VSB经过D300这颗二级管产生2.5VSB,将2.5VSB相连的PC48、PC49、C405摘了后2.5VSB还是短路
又看了下2.5VSB还给到网卡那块去了
将网卡摘除后2.5VSB对地值变为正常140,上电一测还是无2.5VSB,把D300这颗二级管摘下测已经击穿了,更换这个2级管后电压出来了,但电压是2.7V,偏高那么一点没事的,上电测试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结论,网卡短路拉低了2.5VSB致使有时不能通电,通电后无复位,D300坏导致无2.5VSB

网友:
简单的复杂  希望更清晰点

网友:
你站着说话腰不疼类,问一句 何为简单何为复杂?这种网卡不烫3VSB对地值正常的板,你会想到是2.5VSB的问题?想到2.5VSB你会想到是网卡的问题?想到网卡的问题,你会想到那个二级管有问题不,我的分析贴自认还行,还要再清晰,那我真的写不出来

网友(2012-03-17):
思路清析......

网友(2011-11-28):
    一般2.5短路很少会判断是网卡短路 且网卡短路测量主板待机可以测量出来 此板没任何短路迹象 同意楼主判断方法 楼主的这个图是点位图吗?

网友:
分析的很好,已经够简单的了,呵呵!

网友:
LZ有这么好的图纸能拿出来分享不    还有别的图纸吗   能传给我一份吗

网友(2012-01-10):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兄弟我看的很懂了

网友(2012-04-13):
楼主每次都有图,这图都是哪来的哈。。。要是没图能修不啊。。。

再量VIA芯片组的另一个2.5VSB时发现无电压且对地短路(在南桥左边的二级管那可以测到)。
要是没图的话,这个2.5VSB能有个固定位置测吗?楼主要是不看图能知道在哪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