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SUPX-AF520J上电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23):
SUPX-AF520J上电掉电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SUPX-AF520J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再开能开
故障分析:……
上电掉电,上假负载或坏U不会掉电,查各大供电时发现只有内存和CPU供电正常,量其它各供电都偏高,VDDA高到3V,VLDT高到1.7V,纠结啊!就这么被绕进去了,修供电……修不出来,就放在一边,没事时按常规量了一下3VSB的电压和对地值(料号VR4本体标识为1117的元件产生)发现都有异常
说下2片板的维修过程
1、网卡异温摘网卡后3VSB对地值正常到29但电压高到5V,明显是1117的3、2脚短路,3VSB就变成5V了,更换1117后故障修复
2、摘网卡后3VSB对地值仍为0,常规来说摘网卡后3VSB仍短路一般就是南桥问题居多,我不死心,摘掉1117打3VSB对地值正常了,呵呵,换了个1117后故障修复。
结论:2片都是摘网卡,换1117
修板还是要走流程,1看2量3摸4分析。
待机电压出的故障比较多,1117虽然坏得不多,但并不代表它就不坏。

网友:
3V待机 高了这个还没在意在    期待楼主 出点 不过内存的贴子 哈哈,最近 老是不过内存的板子多

网友:
发这么多有用的贴子很辛苦。没很多分加也要回贴子支持下!!辛苦辛苦。。我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3117遇见待机电压偏低短路比较多 待机高到5V输出 极为少见 本人认为  楼主多作供献 期待!!!

网友:
还好,还好,电压高了测出来了。。。

网友:
发这么多有用的贴子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