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945GCM-S2L无VTTGMCH

楼主(2011-11-23):
GA-945GCM-S2L无VTTGMCH
主板型号:GA-945GCM-S2L
故障现象:无VTTGMCH,
故障分析:
VTTGMCH也就是总线供电,量MOS管的GS级均无电压,转查运放的5脚+相输入也无电压,看到BC720这颗电容颜色发黑,实测已击穿,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有个学员的帖子,说跑线到324就没有思路了,这是个很好的教案,继续的追查到运放的+端,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主要是得弄懂运放的工作原理

网友:
用眼睛看得出来吧?

网友:
什么是总线    这还真不懂    台式机刚修不久

网友:
思路不错,lz运气很好啊,跑了几步就找到故障拉

网友(2012-01-10):
电容短路拉低5脚电压,导致运放不能正常输出控制级电压,进而S级没有输出1.2V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