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没有示波器还真没法修-内存专用时钟芯片不良

楼主(2011-11-24):
      昨天下午快下班接到一台方正R620 板号u50si1__max8770;SISM672+SIS968芯片组;
      故障现象是通电电流到0.7不动几秒后掉到0.3再跳回0.7不动,测CPU供电时钟复位全部OK;印象中这机器有修过换南北桥都没好的,所以没敢轻易动桥,再到基地论坛一看这机器好像很多问题动桥的都没有修好,所以不动桥先;接着用示波器测到BIOS上的1.2.5.6脚波型开机后有一次跳变,应该是跑码了,接着查了一下电路图找到CN22 LPC_DEBUG_CON_OP接口,飞线接上诊断卡,跑码28,不接内存0C,明显内存不过,
接上带灯内存测试卡,灯全亮,无明显异常,再通电测试内存供电1.8V正常,DDR_VREF电压0.8V正常,

再测北桥的DRAM部分M_DDRVREF电压0.9V正常,M_OCDVREF_P电压0.84正常,M_OCDVREF_N电压0.96V正常,

时钟信号电压0.9V,感觉有点高,没太在意,用示波器测到主时钟芯片RTM870T-670波型全部都OK,

内存工作条件感觉全部没问题,不过内存除北桥外只有刷BIOS碰碰运气看了,结果不用说刷完之后现象一样,难道真要动北桥了?一看下班时间就要到了,也来不及了,回头再整理一下思路,想到用万用表测内存时钟时感觉电压偏高,但没有用示波器测一下,赶紧再打开示波器一测有波型,99.99K,方波。不对啊,应该是正弦波才对啊?再仔细一下频率应该是100M以上什么变成100K左右了?再次细看电路图找到内存真正的时钟芯片原来是它,
      RTM683-910,从电路上看这个芯片作用是Clock Buffer(时钟缓冲),就是说北桥、EC和主时钟工作之后,这个芯片才开始工作,用示波器测到RTM683 19 20脚SMBDAT_EC和SMBCLK_EC开机后有波型跳变,说明与EC数据传输没问题,9 10两脚M_FWDSDCLKOA_DN和M_FWDSDCLKOA_DP接到北桥,开机之后有直流电压变化,不知道是否算正常;再到网上查RTM683的PDF找遍了也找不到,正好到了下班的时间,今天一早上班心想先找个RTM683换上试试运气,结果料板上没有,正好对面门面的哥们有一个一样的料板换上之后电流到0.7停了一两秒心想果然没那么好运,接着电流跳到0.8几再回到0.7再跳到0.9几,心中大喜,断电接上外接显示器再开机,数秒后LOG出现了。
      总结了一下,这机器RTM683芯片竟然是内存专用的时钟芯片,而且正好就是它坏,真少见,多亏有示波器,不然要修到头大啊。

我手上也有个这个机器,电流能到1,1左右,偶尔能到1,3,到1。3的时候能亮机器,修的郁闷,开10次有1-2次能正常亮机
楼主理论很扎实呀

网友(2012-02-23):
今天我遇到了,不过我没有RTM683代..,同时我已拆换了南北桥.
神奇啊

网友(2012-04-24):
曾经修过很多类似故障的机器,但没修复。看了示波器可不能缺啊。

顺便说下这位修友,
陈祖平  我手上也有个这个机器,电流能到1,1左右,偶尔能到1,3,到1。3的时候能亮机器,修的郁闷,开10次有1-2次能正常亮机

曾经修过三星的R428就有这故障,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波波是数字的还模拟的啊?我得数字波波100M基是失真得惨不忍睹。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很经典的帖子,这个机器内存时钟独用,一般没注意到! 上次碰到一台,没能修出来! 看到此贴,又多了份收获,感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理论、实践经验、给力的工具=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像这种双时钟的在国产的机子上才有的?

不会的  很多SIS的机器都是这样的  ASUS就有

网友(2012-03-18):
示波器太贵买不起

网友:
不知道可否请教楼主 教教我怎么使用示波器,主要是测信号的测试点的波形

网友:
没有波波,我看,是没有人修出来吧

网友:
我有一个模拟的。

网友:
我想问下示波器要买什么牌子的,还要多大M的,具体的要怎么用呀,楼主,麻烦说下

网友:
DRAM部分是做什么的啊楼主?

网友:
路过留意一下

网友(2012-02-04):
技术这么好啊

网友:
我是菜鸟 想问下 时钟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2011-11-24):
是100M一般,我测了一台二代内存667的是标准的100M正弦波。

网友:
l楼主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啊  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测内存的时候   电压档 跟时间档打到多少 能测到啊     探头要放在内存槽多少脚 能测到啊

网友:
M_OCDVREF_P电压0.84正常,M_OCDVREF_N电压0.96V正常,
这两个电压 什么意思??

网友:
路过学习的。我还是新手的

网友:
我的方正R611 两台都是不过内存都没有动。

网友C: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应该是和双喜版主的一样,ATTEN的ADS1102C这机器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去年买1680好像,感觉还行,这个价位的有这效果 值。

网友:
学习了, 顶一个,修到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雙時鐘系統往往會忘了第二個

网友B(2012-01-02):
是不是像这种双时钟的在国产的机子上才有的?

网友:
太厉害了,我碰到过好几台这机器,就这个问题,换了南北桥都不行,最后都得退。跟你老兄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问一下图纸是那里搞的

网友:
楼主对示波器运用得出神入化啊!

网友:
看来高手一般都是用示婆器来解决高难度的问题,唉,不会用示波器啊,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S的M671/M672北桥都外接一个内存专用时钟芯片。

是吗?那我以后看图多注意

网友(2012-02-04):
示波器对我来说就一摆设,维修思路很重要,再就是图纸
没图纸不行啊

网友:
200M以上的,太贵啊,动不动就近万,参数好点就几万了

真是暴利啊,国人怎么就没掌握这技术呢?卖的那么贵干嘛

网友(2012-04-02):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很多SIS的机器都是这样的  ASUS就有

哦,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