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Z15 能不能补显存

楼主(2011-11-24):
我有台.SONY FZ15的本本。显存是128的。主板上面有四个显存位置。现在只用了二个.哪位,师傅,大哥。帮忙研究,讨论下这显存还能加不。怎么加? 谢谢啊。
还有个是NVIDIA FX 570M 和NVIDIA GeForce 84OOM TG 这二个显卡那个性能好点。

网友(点评):
要改电路的。。。要把相应的电阻 电容的补上

网友:
应该不行,估计是厂家设计的时候有不完美才留下来的空位!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是產品區隔,不是設計問題.

网友:
gpubit 數 可能無法支持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很麻烦,要补的话,旁边的小电容电阻啥的都要补到位呀,要有图才行,或是有其他板子对照着来干

网友:
应该可以补,但零件要补齐,要图纸了,要不只能碰运气了。个人觉得8400显卡好点。

网友:
FX570是专业绘图显卡呀

网友:
找同型号的应该可以,不过有可能速率不一样也不行,最好用别的方法吧!

网友:
还有人说要刷下BIOS的,想改下试试。我见过相同的主板上面有四片显存的。

网友:
不建议改,要找同一个型号的显存,还要把供电都给补上,太麻烦,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补上去也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
咨询厂家看看

网友(点评):
你是厂家亲戚啊。。。说告诉你就告诉你的啊

网友:
太麻烦  补上去 我因该觉得 不行

网友:
不可以的  不支持的

网友:
支持啊 改好了说下呗

网友:
不能加的,想都别想了!!

网友A:
可以加再显存,但是要有这机器的图纸然后根据主板的显存跳线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再显存,但是要有这机器的图纸然后根据主板的显存跳线跳

跳线?把显存补上去。在把旁边的电容电阻补上不可以吗?关键这个电路图没找到。

网友:
谁有这个电路图发过来份也行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可以补的,但对显卡的位宽有要求,显存要一样。

网友:
改不了的      改完貌似还得刷bios      品牌的设计机型     好像就没有那个bios

网友:
不建议用GF8400的显卡,这种笔记本显卡最容易出问题。这几天返修的都是这种显卡。

网友:
不是补2个显存就可以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厂家在设计这个系列的时候对应多种配置而预留的。

网友:
还是不要补了!太麻烦!

网友B:
可以补但是要把其他的原件补上  这是厂家产品价格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补但是要把其他的原件补上  这是厂家产品价格定位的

还要刷BIOS。没找到。图纸也没。

网友:
SONY的机器比较奇怪的

网友:
估计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
应该可以的把元件都补上再说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显存是买过来了。谁有图纸传一个过来啊。

网友:
完全可以补焊。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