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K8M800-M3 V1.0 点不亮

楼主(2011-11-24):
主板型号:精英K8M800-M3 V1.0
故障现象:点不亮、无复位
故障分析:
此板是VIA芯片组外加一个IT8282M作时序控制
无复位量全板供电时量到VDDA电压仅为1.3V,此电压是AMD CPU的主板特有的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异常会导致IT8282M的时序停摆,或者掉电
上一张VDDA电压的产生原理图
IT8282M正常发出EN_VCC25A,也就是VDDA2.5V的开启信号给到Q22B级,Q22导通、Q19就会截止,运放的5脚得到VREF25的2.5V电压,然后U10驱动后面的Q17这个小MOS管产生VDDA2.5V供电,这里量了下U10这颗运放的5脚发现电压也是1.3V,量R132电阻1脚是正常的2.5V,这就排除了基准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最有可能的就是Q19这颗三级管CE级短路把电压给拉低了,更换Q19这个三级管后故障修复
结论:Q19不良……

VCCA 2.5V 是AMD CPU主板必查電壓...掉電先查它...

网友:
理论扎实  新手学习了···

网友:
问下VDDA在哪了测量的、、、、

网友:
学习学习。很多基地的学院呀

网友:
学习了 ,理论知识很不错

网友:
此帖子一定火!有电路图就是好!没有维修时间就要长了!

网友:
呵呵,电路基础很好啊!

网友:
这个实例不错,以前修板不知道vdda电压的重视性

网友(2011-12-25):
没有图纸就要从VDDA跑线了

网友(2012-04-11):
请问一下楼主:这些个小三级管从箭头来看不都是NPN三级管吗?那不是低电压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