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清零修好疑难杂症

楼主(2011-11-24):
一台机子,硬盘时而能认到时而认不到,U盘时而能引导时而不能引导(认不到),怀疑硬盘、主板、电源等。最后CMOS短接清零,毛病全消失了,开机还出现了一直没有出现的翔升2个大字。

网友:
这啥东西...老掉牙了

网友:
楼主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
清零是除下电池就行了,是么

网友:
多半南桥的随机储存管理 保护了。。清除就OK 了

网友:
这个也是清除疑难杂症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这应该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步想到的也是第一步要做的必要步骤维修吧!

网友:
清楚cmos很正常阿

网友:
主板保护了.需要口一下电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做维修检查的最基本的检查吧。

网友:
不过这也是一个经验呵

网友:
第一步就是先放电

网友(点评):
也没那么教条。放电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很多。

网友:
能解决一些硬盘找不到的故障

网友:
很多人一拿不开机的板第一放电

网友:
我今 天遇到一台插SATA硬盘就死机,不插就不会。可是硬盘是好的,真不知是哪里有问题 。。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一般在维修中,第一个就是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维修中,第一个就是清零。
对呀,维修的都应该知道这个,清零是必要的第一步。。。有时候忘记了,会走一大段弯路的。。。。。。。

网友:
第一步先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查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