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 PC 1201N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1-11-24):
此机为单桥的MCP-79的芯片组,待机为0.05,不触发。量所有电感,没有短路的,把I/O拆掉后,待机正常,待机的3 V,5V也出来了,以后是I/O坏了,谁知道定了个I/O装上去后,还是老样子!待机又偏高了!待机偏高的时候3V与5V都被拉低成1点几V了。
找不到图纸,没思路了!!!

网友:
哪位大侠有此机图纸的,希望能贡献下,感激不尽!!!

网友:
单芯片的,通常多数情况下都会虚焊的,找不到图纸就做它吧!

网友:
它虚焊应该不会引起待机偏高和拉低待机的3V与5V吧

网友:
可以换桥试一下呀

网友:
帶機偏高不就是短路

网友:
还是先找图吧!   在做

网友:
桥的问题,这问题比较多

网友:
epc、  真难搞 没资料

网友:
断路法  加  烧鸡法

网友:
烧机大法,出来吧!!!有风险的啊

网友:
有点觉得这机器待机0.05,是不是正常的呢<但如果根据上网本省电要求的话,应该是偏高>

网友:
曾经修过MCP67的桥虚焊了也会待机偏高。

网友:
新的IO最好不要用风枪吹上去 这种芯片很容易吹坏的,有好几次都是,后来换OI都是用烙铁焊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I/O坏的确实不多,有些IO的故障可以挑脚不换

网友:
今天我把桥重植了一下,待机现在只有0.01了!这算正常了吗?

网友:
做桥就是真道理

网友:
你要从 3V5V 后继开始查,3V 待机出来的之后首先是供给 ec 作为ec 的 待机电源 和待机 复位,另外一路是去南桥,你说的 换上新的ec 就拉低3V5V, 那么。再确认 ec端无短路后,你刷一下bios ,再看看。因为 ec 里面大部分都是 gpio 脚,极有可能是 ec程序问题,。第二点。就是 清查 所有3V ref 出来 再去供电的 其他 电路。 祝你好运。。好了记得 说一下哦

网友:
这怎么会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这样的一个机器 没有图纸 好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