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TOP2005刷ROM和ADW格式的BIOS?

楼主(2011-11-24):
请教怎么用TOP2005刷ROM和ADW格式的BIOS,我的好像只能读取bin格式的BIOS,读ROM和ADW格式的BIOS读不出来,哪位大哥教教我?

网友:
要用其他软件吧!!

网友:
rom的直接改bin,你说的adw真没试过

网友:
你说的adw真没试过

网友:
直接把后缀名改BIN吗?我在华硕官网下的BIOS都是ADW格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