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2GP烧保险

楼主(2011-11-24):
我有一个航嘉HK280-22GP电源,联想扬天电脑上的,短接绿黑通电无反应,测保险烧,一IC(DL0165R,估计电源管理芯片,只有两个开关管)一脚烧断,背面的一个黑色贴片元件看不清了(在这个DL0165R背面),万用表测开路,开关管,整流桥,滤波电容良好,无DL0165R替换,也没找到电路图纸,不知怎么修了,   求助。

网友:
找0165的电路图

网友:
我以前 的 都是 整流桥的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市电高引起的换掉坏的就好

网友:
购一0165R换上,再仔细查一下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