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SL上网会经常遇到网页打不开......

楼主(2011-11-24):
使用ADSL上网会经常遇到网页打不开、下载中断、或者在线视、音频流中断、qq掉线、游戏掉线等现象,不知该咋办?

网友:
測一下網路速度
穩定度

网友:
是网通还是电信,你的DNS没设置好

网友:
你查下线路    或者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做系统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怀疑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难道是猫猫出问题了

网友:
有的猫一受热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换个猫试试。

网友:
换个猫试,猫有时候是出现问题老掉线

网友(2012-02-26):
如果地处偏远,而又用的水星之类的猫,建议换TP猫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从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  大范围出现
解决办法  手动设置DNS  大部分可解决
故障依旧  多拨号几次就好了   ISP的局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