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92-150-A2失败的总结

楼主(2011-11-24):
昨天做G92-150-A2失败,上温在235,下温在265.做好后测量,阻值为0外表没有鼓,又做了一个和这一样.做这俩个芯片损失大了,原来做芯片是做一个好一个(我做BGA很少有鼓的与做坏的).我想了半天,觉得还是温度与芯片干燥的原因,应在BGA上用120度吹上5到10分钟进行干燥.在夏天做BGA比冬天成功率要高.夏天室温在30度左右,冬天室温在12到15度左右(室温是我在做BGA当时的温度),冬天室温底再加上有潮气如不进行干燥,失败率会比较高.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各位老师与同行指点下,如有更好的法子,请讲下.

网友(点评):
這麼短時間應該是干燥不了, 一般干燥得花十小時以上...

网友:
老师同行呀看帖要回帖呀

网友:
什么BGA底部温度这么高?

网友:
下部温度250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牛人啊 下温调那么高 不如用大风枪算了

网友:
下温高可点防爆桥呀

网友:
看一下大家的说法,也还说说我的做法.我一般无铅上部 225 ,下部280 ,加65秒 很少坏芯片

网友:
235  275  无铅基本上这样搞,还算稳定。

网友:
235  275会把芯片吹鼓,我试过多次。

网友:
这芯片太容易爆了,我从来没做好过,但是比它高级一点的就可以,比如G92-280-A2就行,唯独这个G92-150-A2不行,GSO的芯片就是差。

网友:
这种情况是在冬天的时候出现的,我的BGA在凉台室温在12到15度,天热的时候这种芯片就没有出现过能坏的情况(包括别的型号连鼓都不会有)。当时室温有30度上下。除了BGA刚到手时能坏了部分芯片。

网友:
特别是大 的,更加要烤

网友:
和大家说下,上风口距离芯片1厘米左右,成功。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试下这个法子。

网友:
什么样的BGA好象都有一个标准的吧,大家按照标准去调试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都用的Bga了,还是把温度调低点,保持时间延长点,毕竟这样对芯片损伤少点。

网友:
上风口距离芯片1厘米左右要多加温一会要不容易掉点。

网友:
gso 是不大好

网友:
主要是温度传到锡球熔点的时间,BGA就是想办法给锡球加热的工具,提高到1CM,核心上的温度就应该低了

网友:
我明天也要做这么一个GPU 看来只有祈求多福了。我做这个也是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的

网友:
提高1CM要防止掉点,最好多加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