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万能驱动板附加在原来的驱动板上

楼主(2011-11-24):
现在手里面有台17三星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拆开测量电压 13V没有 ,5V只有2.3   想拿块通用的高压板装上算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把万能的高压板附加在原来的高压板上

网友:
晕,换高压板?是电源电压没出来,查芯片,电容,开关管

网友:
长度差不多买个胶 枪连上,如果电源接口位置不对得改造下

网友:
才开始的时候指示灯不闪,也可以开关就是不开机拆开后发现高压板上面爆了3个25V 的电容换上后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也 不可以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