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主板跑45到50后不动

楼主(2011-11-24):
一块V星的主板AMD处理器,独显,检测卡上来跑45然后到50后不动了,内存换过,显卡换过都不行,求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点评):
amd 的主板。1cpu坏了。2主板虚焊,3主板断线,4bios问题。5cpu座子

网友(点评):
橋虛的比例高...

网友:
用打值卡,或者带灯测试座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amd先换U

网友:
用打值卡怎样判定是桥的问题。没有焊台也没法加焊啊

网友:
有可能CPU坏

网友:
跑50 都是桥空焊 做桥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45 50   没过CPU 不要考虑 内存 显卡那些。  首先洗座子换U  不行再考虑北桥。 MSI的板子BIOS下载不了  不大好修。

网友:
AMD的可以先把U换了试试,不行做桥

网友:
加焊桥 和BIOS

网友:
内存换过 显卡换过 怎么就是不换U呢

网友:
干桥吧用打值卡,或者带灯测试座是不是桥空焊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74408#lastpost

我是刚来的 -10 复制别人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是桥的原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