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同方锋锐k4.5a 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24):
此机故障是,不能冲电,有时插上电池不开机,单用电原没事,但在系统下用20分钟左右掉电,还可在次触发,触发后还能停20分钟,现在充电部分好了,风扇改成了常转还是20分钟左右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确定不是温度引起的,CPU换过也一样。

网友:
CPU供电电感 滤波电容那些瞧瞧吧。。。汗。。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感觉问题挺麻烦的呢

网友:
我遇到一个联想的这种情况,换EC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