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 常卡bios界面

楼主(2011-11-2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asus f81s ,客户说总是卡在bios界面,换过内存,硬盘,装过系统都是这样,偶尔能进系统,只要能进系统一切正常,该机器是intel6400cu,ati显卡,sis671dx北桥,sis968的南桥,版号是:hannstar j mv-4

网友(点评):
拆pc卡控制芯片试试!坏的比较多通病吧!

网友:
由于机器能点亮,不好下手,怕是判断不好下手了不好

网友(点评):
刷bios试试了么?

网友:
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发上图纸和点位图

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谢谢了 正需要啊

网友(2011-12-24):
谢谢我也在找呢

网友:
到底是南桥还是显卡,应该与显卡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