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M9PLE-775主板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24):
收到一台七彩虹C.M9PLE-775主板的机子,在装系统的时候重启机子就不行了。把板子取出机箱,接上诊断卡显示DF,换过电源。内存,换过显卡都没有用。取下内存有报警声,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时钟线上的电压能持续几秒后变成零,然后又过几秒又从零变成正常电压,如此反复。用手压住北桥南桥试过也不能正常。求此故障的维修思路,请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某一器件把时钟电压,拉底了。有复位没,如果有,刷个BLOS试一下。这种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哦,那我先刷一下再说。

网友:
刚重写了bios,还是一样,还请指教!!!!!!!!!!!!

网友:
按复位测试卡上复位指示灯会闪一下,又仔细的看了下,在时钟电压下降的那一瞬间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会闪一下,闪的很快。请指教维修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还请多帮帮忙呀!!!!!!!!

网友:
楼主测过其它供电吗?Cpu供电,例如它的反馈有不良也会导致这样,因为有些时钟是Cpu供电正常后才去开启时钟的

网友:
我还是以为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板子是带集成显卡的,就是加上显卡也是这样子。CPU供电1.33V,其它供电也都测了,没有发现有不对的。如果谁有这个板子的图麻烦传一份,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