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TVM/S短路

楼主(2011-11-24):
客户光板拿来上电立马掉。想到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直接查12V供电 一个上管短路拿掉换上新的开机又掉。还是那个芯片短路 换ADP3198主供电。开机继续掉 没辙了。。看了下论坛 这个供电的控制芯片有2组还个是APD3418,找了下论坛上代换可以用3110代换。果断换之 上电显示 维修结束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点评):
VCORE供电的上管短路保护,最后是换驱动芯片ADP3418和上管,修复

网友:
LZ应该花更长的时间拷拷机

网友:
总意是:3418 可以用3110代。实践证明。

AD:淘硬盘badhdd.taobao.com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都换了

网友:
一般CPU供电短路最好连上下管,驱动IC和主IC全换了

网友:
你也太帅了吧,这么直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