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67MD跟MPC67M的代换

楼主(2011-11-24):
手上有块ASUS  A8N的主板AMD CPU独立显卡的,主板是3修了,到我手上是:待机芯片,PC卡芯片,网卡芯片,2合1的南北桥都是动过的,上电待机0.11有短路,记得这机器待机是0.06的样子,去掉网卡,PC卡芯片待机正常,【PC卡是人为造成的】但是开机电压上扬在0.34就掉电保护了,然后还在声卡ALC660的第一脚发现阻值偏低也就是+3VS-CODEC这个电压有短路,去掉2合1的桥阻值正常,电压出来了,但是由于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原型号:【MPC67MD 我代换一个MPC67M的在上面】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换上去也不短路,现在CPU没工作,经测试CPU电压没出来,看图纸CPU-VRON是桥发出来的,在查了2合1桥的工作条件是发现,桥还少一个电压,但 不是CPU的供电是另一个电压经查线路是CPU背面板风扇口的右下角一个8脚小IC转换的型号:2511NZ主板还在修,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原型号:【MPC67MD 我代换一个MPC67M】 谁知道可不可以代换???

:【MPC67MD代换MPC67MV】这个我代换过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不行吧,MCP67MD我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应该不一样,

网友:
哦,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这种桥个人觉得应该是不能代吧也没代过

网友:
LZ挺强悍的   坏了  那么多东西还在挣扎   佩服呀